主板引起的光驱不能读碟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0-09-18):
进系统检测此板故障为可抓到光驱,但放碟片进去不能读,首先检查光驱接口无异常,再检测光驱工作电压+5V正常,量光驱接口发现27脚阻值变大,此点通南桥,于是就更换南桥,换南桥后量此点发现还是值大,于是再查电路图跟线发现此点是一个+3VS供电,通过上拉电阻(4.7K)分别通往光驱接口和南桥,光驱接口和电阻间是通的,但是电阻到南桥间的线是走的PCB夹层,于是再次拆下南桥对着图纸量电阻到南桥的焊盘,发现两点间不通,PCB夹层断线,在南桥反面找到连接的过孔接线到电阻后板子故障OK.

小结: PCB断线引起南桥内部IDE模块部分缺少一个+3VS工作电压,工作不正常引起光驱不读碟。

网友:
好象这个贴子的标题不是很准确吧?
应该叫:主板故障引起的光驱不读盘。

网友:
这个维修难度高哦,上个图来呀.

网友:
维修高手呀

网友:
还是配合图纸来修机子快!当然还得有足够的耐心与清晰的思维

网友:
截图3个

网友:
比较的强悍的哦,光驱我这很少用,汗个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
现在光驱用的少 ,这样修下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光盘读出乱码什么问题啊。。有人修过吗????

网友:
呵呵,如果是这样,我真的不会去换南桥,成本高,而且,又是亮机的板子,就怕做南桥。做的不亮机了。

网友:
学习。。。阻值大,能详细说下吗?
那一排阻值应该都是一样的,大概是多少。27脚的阻值大概又是多少?
实测的话那3。3V应该电阻两端都没有,电阻没问题,阻值大概是什么

网友:
不插光驱量那一排大概是500多。27脚有1800多。量的是电阻接3.3VS的电压阻值
不插光驱 :1.飞线前加电测电阻2端都是3.3V ,上拉电压直接过来。 2.飞线后加电测电阻进南桥端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