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290G 开机电流跑0.61A定在这里!!

楼主(2010-09-18):
拔掉所有外接设备 裸板点 电流定在0.56A,诊断卡不跑码,拔掉内存 电流不变,内存供电,CPU供电均正常,CPU和北桥发热,可以知道板子已经工作,本想加焊北桥试一下,可是北桥打了红胶,所以先问一下高手 是否像是北桥问题?
cpu
cpu供电
求助
联想

网友:
补充一下 是集成显卡的,有显卡的位置但是没装,INTEL的北桥,机型是E290G

网友:
CPU有温度

网友:
开机电流是0.36 跳变到0.61 定住

网友:
应该没有跑,量下假负载上面的信号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成功搞定! 加焊北桥后OK,加焊北桥的时候要注意:北桥背面有个Y型的小铁片要拿下,不拿下的话铁片背面的塑料会把元件带下来,我的掉了6个元件,不过仔细找到位置了,装上 OK! 此机器的电流很特殊,点亮之后只有0.8,从0.56跳到0.68然后又跳到0.52 最后0.8 OK了!

网友:
究竟是什么问题加的北桥 也不清楚 应该是没跑码或是不过内存呀

网友(2010-10-23):
高手。一上来就做北桥,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