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示器 灯管只亮一半

楼主(2010-09-18):
显示器 灯管只亮一半,测高压板上输出端时,表笔一接触就会黑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也外接灯管试的,灯管也是亮一点。
仔细看高压板 发现有个元件有问题,不认识只能请教大家了。

这个元件 好像是塑料外壳 已经融化了一点 路出一点金属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电容 这个应该是半桥电路

网友:
这种高压板,没必要修了,直接接一个得了

网友:
灯管只亮一半的话一般的都是灯管的问题,可以外接高压板试试,还有你可以用你的原来的高压板外接灯管再试试,哪里的问题,试试就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这个高压板 外接灯管 还是一样 灯管亮一半  能修尽量修 修不好 就换个

网友:
你的图看不清 好像是个电容?

网友:
有一次修了个也是只亮一半,只不过是个一体版,换高压板部分电容OK

网友:
如果原来ADJ没接上的把ADJ接上,如果原来ADJ接上的去掉ADJ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不用想了,高压包故障,造成高压不足,所以无法全部点亮,如果你有高压包,换完就好

网友:
我知道 换个就好了 关键是要知道 这是个什么元器件

网友:
换高压包   不是高压板,坏件就是高压包

当然,高压电容坏也是可能,但我维修过程中碰到不多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

网友:
高压坏直接换吧

网友:
你换个高压板试下看灯管还是一半亮一半不亮不。 如果还是那样,就是灯管的事
如果好了  就修下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供电不稳   有元件就修,没有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看起来像个电容。能不能看清上的面字符。如果能看清。上网查一下试试。还有看这个器件边听上电路板上写的是什么 比如:c101 或d101什么的。c是电容 d 是二极管。r是电阻。

网友:
无极性电容..找个换了就能好了..看得出的坏好修..看不出的坏才难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理说的,我觉得有必要换个高压包试试,我觉得是那看似电容的东西有问题,目前客户还不知道修不修,我准备收80,不宰他不行。

网友(点评):
我对你绝对无语,收80就叫宰,哎,这年头,一般液晶怎么的修修也得收个百元以上,除非实在是14寸的山寨货,还怕客户不修。。。。。叹息。。。。

网友(点评):
我的底线是80了,还是给同行的价格,上次直接对客户修一台就是补焊了一下5707,收费200,对你来说可能是天价了!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楼主说只有一个灯管是亮的。但现在的高压板都有高压平衡检测的,只要有一个灯管不亮会自动保护把所有的灯管全都关掉。
我是新手,可能有的不会关闭全部灯管

网友:
一半亮一半不亮的问题我遇到过,确实是高压包的问题.有些杂牌的高压板根本不保护.
换高压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