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17JC-0显示器黑屏不启动

楼主(2010-09-18):
LG  F17JC-0显示器(无信号状态)启动有高压,屏幕有亮光,很快就消失了,测试B+在启动的瞬间有110V,能快就跌落到53V,G1启动瞬间有—210V左右,很快跌落到—160V,G2启动瞬间有200多V,很快跌落到0,RGB3个枪的电压有84V,
如果连接信号,显示器继电器会响几下,同时听到高压跟着启动,屏幕黑屏。很可能保护了,该机是不是有通病?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怎么没有师傅顶一下贴子呢?在线等啊/

网友:
拆掉二次升压管,让50V直接启动,无信号时,屏幕有菜单,代换RF630二次升压管,试机正常。测试拆下的坏升压管DS极,阻值未见异常,不肯定是不是升压管坏掉,现在正在测试显示器中,未见异常,不知道其他的师傅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今天再来看这个显示器,开机又黑屏了,继电器又是间隔的通/断,高压跟随着启动/消失,看来又是保护了,真的是头晕了,G1脚又是100多V了,昨天换RF630的时候,试机一个多小时都正常,G1电压为—30V左右,现在又打回原形,真的不真怎么回事了

网友:
再后来加焊了CPU,结果怎么开关机,试机一整天又正常了,真是莫名其妙的,现在已交给用户用了2天了,未反映有问题,不过心里总是悬吊吊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CPU假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元件虚焊引起烧二次电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