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跑00

楼主(2010-09-18):
今天接了一台hp6515b黑屏,跑00cpu不过,做过南桥加焊过北桥换过cpu换过ec,还是一样跑00,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修机一开始不要干桥啊。有可能把问题搞大,不跑U的话要查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的,没有的话把它修出来,如果电压都正常,去查U的信号啊。

网友:
楼主都换了那么多了,看来只能换板了。。。

网友:
一定要查电压,所有的电压都有了在查U的信号以及南北桥的信号

网友:
不过CPU先查供电,因为CPU用的电多,电流很大,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楼主先弄桥,有点胆大,可惜用的不是地方。

网友:
呵。。。楼主一开始就做桥了啊???考虑换板吧???你经常这样不按时序修板吗???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北桥坏的可能性大吧 。不要搞那么多的地方啊 ,要不问题就扩大了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现在和以前电流 一样么,,
这个机器我遇到的多数的时候都是多插几遍CPU就好了,要么换一个CPU就准好

网友:
一般都是CPU!!!!

网友:
这样的 cpu 爱坏@!  遇到先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