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帮我一下 看看这个要用什么来替换 顺便认一下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0-09-18):
求助,高人帮我一下 看看这个要用什么来替换 顺便认一下电阻是多大的
雷击了

这2电阻很明显不中了,还有一个  TOBA 923 2N60 有图片 大家看看

网友:
阻值:上1.0欧,下1.8欧  ;右图是场效应管可用耐压功率大一些的常用管代替

网友:
感谢 上面这位朋友,不过小弟还有点不明白。特找我一大堆元件 请帮我去里面找出几件能替换的来 谢谢了

这是坏的场管,下面几张是我找了几个 请帮我一下 看看下面有合适的吗?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你13007的管子真多那是三极管

网友:
楼主是来考我们大家的吗?

网友:
就是第3个 和你的一样的呀 可以用

网友:
不是考大家呀 是我不懂啊  对代换不懂,那top201yai 下面的那个可以替换呢?

网友:
大家再帮我一下呀

网友:
上面有mospec字样的那排二极管是大功率整流二极管,是两个二极管负极相串联的。你看管子上的电路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