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主板故障一例,请指教?、?

楼主(2010-09-18):
  一块845精英的主板,每次上电后跑C1就断电,然后自动上电又跑C1断电,不停的重复.........不过,不上CPU或不插CPU供电12伏线就没有断电情况,请问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这会是CPU座子.北桥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精英的板和它代工的品牌板子多有这个现象。供电坏的比较多

网友:
请问你插了内存没有。精英有些板是这样子的。不插内存重复跑码。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一块,最后发现是内存供电的一个场管烧了。希望多检查一下内存供电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上假负载测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