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gx-m开机无触发,求救

楼主(2010-09-18):
741gx-m 换了IO还是不能开机 是SIS芯片,带1117 麻烦那位大哥有开机
电路图
的给我下嘛,我想修好它
芯片

网友:
repol
的帖子
SIS芯片组是桥开机的。开关进桥 桥拉低绿线

网友:
嗯,可是现在测14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应该是那儿断了或件烧断了,跑14脚跑到U旁边,再到背面,却是一独立的桩点,就没得线了,不知道是怎么进桥的,强上电能跑码,应该桥还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