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 CPU不工作维修

楼主(2010-09-18):
x24,集成CPU,刚来的时候摁了一下CPU好了,但没有用多长时间又不行,所以只能加焊CPU,但还是不行,所以只能查电路。查到MAX1715的4个pin控制两个复合MOS管,但控制脚一直没有电压,但1715的供电和开启都正常,但没有输出,好郁闷。再一查,7pin有个PG在开机后没有,但由于手中没有电路图所以只能请教高手。有哪位高手修过此本,请多多指教。若有电路图则更好。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换个1715呗。

网友:
量一下1715有无触发信号,有无升压,再考虑换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