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晶振的好坏?

楼主(2010-09-18):
如何测量晶振的好坏?晶振有什么作用?

网友:
提供稳定的震荡信号.用万用表是测不晶振出好坏的.最好用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
一定要用示波器才测得好坏,如果你怀疑就直接换一个吧,花不了多少钱,还有可以按照电压大致测量好坏的,    晶振两脚会有压差,在1.5V左右的!

网友:
测晶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摇晃晶振,听里面有没有响声,如果有的话一般就坏了,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将万用表调到电容P法档,插入晶振,如果有容量,一般就是好的

网友:
晶振正常工作,两脚需有压差。如怀疑它有问题,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更换测试,换时,连同谐振电容一起更换。

网友(2011-01-02):
但是你也没有说有多大的电压

网友:
晶振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不相信可以更换~~  不过TB 又别人做的测量晶振的小工具 单片机做的 呵呵 不错的工具!

网友:
只有用示波器看波型,如果你觉得坏了,就换一个试下

网友:
开关机时用表笔点着晶振的脚试下,

网友(2012-03-13):
新手学习,正苦恼,示波器价位有点高,万用表又测不出来,郁闷啊!!!!!

网友:
本人也很想知道

网友:
用示波器,打的有电压,有波行

网友:
换个晶振就行了   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A(2012-09-01):
可以用电子表做一个测晶振的,挺简单的。我现在在用。

网友(2012-10-11):
我以前遇到过,把晶振用东西敲下,就能开机了,再开机是还是要再敲,待机时测试电压是有压差,用示波器测有波形,就是不能开机,奇怪的很,这是生平只遇的第一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子表做一个测晶振的,挺简单的。我现在在用。

大哥 求原理  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求原理  求方法

电子表默认也是32.768.走60秒。如果接一个怀疑坏晶振,走的时间与标准60秒快或满,甚至不走为坏。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用手摸一下,开机说明晶振坏了

网友(2014-01-21):
是待机测  为1.5v左右的就是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