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9500竖条花屏

楼主(2010-09-18):
         宏基9500竖条花屏    外接显示屏正常     开机就开始花屏了    本人修笔记本没什么经验    希望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如换内存不行 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啊!最好是重新植球。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   显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外接是模拟信号,接内屏是LVDS信号

网友:
             你的意思还是说我的这个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

网友:
最好是把显卡取下重值,这样效果会好的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试试,再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           我弄一下看看    有什么好消息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本本维修没好久      我还想问下各位 是不是显卡花屏外接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
是的显卡虚接会造成外接正常内显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