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GVM3主板跑D4AF

楼主(2010-09-18):
V星915GVM3主板跑D4AF查内存1.8V3.3V和AD线正常,就是时钟0.4V.时钟是北桥给的。请问接下来怎么查.还是北桥坏了?

网友:
虚焊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直接上BGA烤吧

网友:
有片V星G31跑D4,刷BOIS好了的,你试下

网友: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从软件方面着手,再从硬件方面着手,意思是说您可以先刷下BIOS,刷BIOS 不行的话,您再按压下北桥试试,看看能不能过码,若能跑过内存,就可以证明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先刷下BIOS再做桥,多为BIOS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时钟不正常 查一下北桥的供电与时钟有没有正常了,都正常可能是桥空焊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