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19液晶有吱吱的响声

楼主(2010-09-18):
今天接了个LG的19液晶,开机是一闪一闪的。就是亮一下灭一下。拆开看见电压输出部分电容都鼓了。换新电容后试机。这回电源灯亮屏不亮了。还有吱吱的响声。一直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是光电耦合器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容正负接反了?
再不就换个通用的高压电源一体板试一下。。确认问题在哪里。

网友:
先斷電源開關,確定是否是一次側發出聲音,如果無聲音接上開關,斷開高壓部分確定是否是二次側有聲音,依次檢查元件,如電容,整流橋,開關,變壓器等元件,排除故障

网友:
是不是上反电容,你看电压是不是22v的,这个必须用35v的电容,我上过25v的电容,啪的一下蓝光一闪就点不亮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再仔细查找下。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什么也不接,只接通电源测输出电压。22V只有18.5V。5V还好,输出5.11V。
这能是电容的问题吗。还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