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18):
X41插上电源后大电感3V5V还有1.5伏电压出来了 傍边的1.05伏这个电压没有请问这个电压时插上电源就出来还是按完开关才出来。 我的这个板子现在的故障时按完开关3V 5V 1.5V电压都没了 连待机电压都没有了。请高手给指点

网友:
  1.05v是开机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按完开关后电压就没了应该是保护造成的。您能给个维修思路吗?谢谢

网友:
应该后级电路短路了,一开机就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没有了 有两种情况 一是后极有短路 一是温度保护 或者是温度保护系统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