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的板不触发!!

楼主(2010-09-1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是不开机。上电不触发,开不开机。加焊了一下IO ITE8712F-A,能触发了。不上CPU ,假负载能开机,上假负载能开机,开一会儿就掉电了。上CPU就开机也不行,一开机亮一下就灭。开都开不开了。。量了一下就是ATX插座3.3V对地阻值在70左右感觉有点低就把网卡给拿下来,阻值还是一样。又试了一下,和开始又一样,只要一上CPU就开机亮下就灭。。下次开就开不开了。。ATX插座3.3V对地阻值在70左右是不是有点低啊????CPU管理芯片也拿下来可3.3V的对地阻值还是70。。量着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一般都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ATX插座3.3V对地阻值在70左右,应该是不正常吧??

网友:
重新用烙铁加焊一下IO 不行就换个IO试试,前几天试过换一块IO 开机几秒钟断电 再开一样,重新加焊就可以了 你试试吧

网友:
这种现象明显是有短路,你可以先拔掉CPU供电线试一下,看还掉不掉。
不行就换一个I/O,接下来就是刷BIOS。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关BIOS事吧!桥和IO有能!

网友:
不接cpu12v试一下 强通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闪一下就灭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打一下CPU供电的对地值,上假负载不断电是因为你的假负载不支持这个板,上上去不会出来CPU电压的

网友:
拔掉CPU供电看还掉不,这种情况CPU供电短路的问题最大了

网友:
现在是做了南桥,开机都正常了。上假负载,CPU都能开机,也不亮一就灭了。。CPU,内存电压都出来了,正常。显卡有路供电是1.3V左右吧。。测了下没有出来,G极控制没有电压,换了一个RT9202电压出来正常了。。就是不跑码。。

网友:
3VSB 短路才是拆网卡

网友:
换IO,不行查全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