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 VGN-FS48C

楼主(2010-09-18):
1.73GHZ 15.4宽屏 128MB GO 6400 512内存 60G硬盘的笔记本

能加电、显示器不亮、客户说之前花屏过、然后就不亮了、拆开笔记本后加电、按上内存、听见一长三短的声音、证明已经过了内存了、到显卡不亮、或者没认上显卡、该怎么处理呢、拆开后有CPU、南桥、北桥、我该怎么办呢.、修的本子不多.

网友:
补充下、加点后、我接外接、听见一长三短后、外接显示器还是没信号、CPU风扇不转、貌似不是温孔的、我不敢轻易加焊、.

网友:
先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不要急着干桥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啦,可以跑码的话就跑一下码,根据所显示代码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听见一长三短了、客户之前说过花屏、我直接怀疑显卡了..

网友:
这应该没什么想的直接干显卡就是啦吧,最好看下电流多大

网友:
晕、加焊完显卡后还是一样、听见一长三短、找不到显卡貌似、

网友:
加焊第二次后  哈哈  好了 此本子是显卡空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