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断电

楼主(2010-09-18):
前几天接了一台东芝A200,有时一进系统就断电,有时显示开机就断电了,电压正常,显卡修过,请问各路高手指点,这种问题东芝的碰到好几台了都没有修好

网友:
断电不好修,要用替换法来排除,先排除系统问题,再到硬件问题,再到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