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不亮

楼主(2010-09-18):
一款老式富士通笔记本内置屏无任何显示无背光,外接VGA正常。屏驱动板上无电压,高压条上只有14V就准备拆下屏再测的 同时也拆了键盘,之后在开机只是待机正常触发无反应了,发现可能是开机芯片坏了,请问个显卡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高压条上有3 个电压的,缺电压肯定不亮

网友:
那肯定.只问
显卡坏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