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线万能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今天跟客户换了台CRT显示器,故障灯亮不显示有起振。拆机发现修过的电源部分开关管那里接了个三线电源模块!于是拆下来想研究下!这个东西据说可以修:彩电、crt 、打印机、液晶、DVD等!我扫描了接线图,想问下大家接线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以及这东西的具体应用!

网友:
呵呵。我一般就光接红线和黑线,绿线是遥控关机用的,特殊电视电源才接

网友:
三条线红线接到原来板上开关管与变压器相接的脚,黑色线接地就行了。

网友:
接知道怎么接的不过接好以后还要调节什么吗?这个东西耐用吗?

网友:
有个电位器,是调主电压的

网友:
最好是修好原来机器的电源来,这个东西毕竟是几块钱做出来的,质量不可信任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下次烧了就会烧好多东西的。

网友:
看不懂!!!!又学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LCD换电源板一样的意思了.电源板的功率大质量好的肯定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