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M K9FAG

楼主(2010-09-18):
K(FAG主板,单芯片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却不能关机,关机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是风扇还是一直在转,点开机和复位也不行,请问谁能告诉我?

网友:
检查IO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NV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
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

网友:
是不是系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