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装装系统疑问

楼主(2010-09-18):
今天遇到了一台索尼笔记本 系统坏了 我那光碟确不认   光驱是好的 最后找到了买本时送的 索尼安装盘 谁然系统装进去了  ,问个问题 为什么用索尼的送的光盘 光驱能识别  为什么 用的系统盘不识别啊   光盘没问题   如果顾客的安装盘丢了 那只能找售后了么

网友:
应不会,估计是楼主的光驱挑盘,换张其他的盘或许能解决,以前装过索尼,用我的盘能行,而且现在大都插u盘装的,所以即使他不读你的盘,上U盘一样能解决啊,呵呵,希望我说的这些有用.

网友:
我来告诉你。SONY的要装驱动的。不装没用的!

网友:
外接光驱 不就完了,  你想装什么系统就装什么系统, 一个光驱100 一套3合一线70多
买一套行  以后总用的上

网友:
U盘量产   现在到了U盘横行的时代了》。。

网友:
对啊,用U盘就行啦,往后没准光盘就淘汰了

网友:
做一个U盘启动盘就可以,老毛桃的就很好。以后光驱就好被淘汰了。

网友:
用U盘装系统就行了呀,你自己刻的系统,SONY的机器挑盘的。

网友:
有的电脑就是不认U盘我碰到过,有的机子也不认GHOST,你说的这个还没有碰到。

网友:
实在不行了
就把硬盘拆出来挂别的机子上装一个再个他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现在U盘多便宜啊。。做系统很方便。。
要是U盘启动不了就拆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

网友(2016-06-11):
路过过啊啊啊

网友:
请不要灌水

网友A:
建议楼主用U盘,大白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U盘,大白菜。

大白菜有广告哦

网友B(2017-04-11):
这贴挖坟挖的好.时隔6.7年还有人.不怕楼主诈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贴挖坟挖的好.时隔6.7年还有人.不怕楼主诈尸吗

只要贴子没有被关闭和删除都是可以回帖的,

网友:
都答非所问啊,人家问的是为什么自带的光驱就可以,有可能是光盘和他光驱不配或者是光驱里的驱动不配吧,乱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