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CL K40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0-09-18):
机器型号:TCL K40
板号:M50EI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接机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4,按开关键不触发。

拆机量+3VA,+5VA均已经正常产生,开关键电压3.3V,按开关键电压有拉低的动作。查到相连的EC(IT8510E)的第2脚,按开关键有电压的变化,说明开关至EC部分的工作正常。

再住下面查的过程中走了一点弯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EC 的PIN43 (PWRBTN#)这个信号上,待机量此信号为低,且按开关键后没有电压变化,按照正常的理解,此信号在未触发前应为高,在触发后产生一个下拉的脉冲去触发南桥发出SLP_S3和SLP_S4。

由于此机之前在别处维修过,不过当时是修好了,是经常性死机,加焊的南桥,因此曾一度怀疑是否南桥有问题,但考虑未量到EC这一段的异常或正常之处,因此没有贸然的动南桥。

好在此机的图纸中包含了时序图,在看时序图时发现我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此机的VS电压是由EC直接控制的,EC发出所有的VS控制信号后,触发RSMRST,再发出PWRBTN#信号。因此,检查的重点就转移到了VS电压控制信号。

量EC的PIN69(3.3VS_ON),发现已经产生高电压,但几秒钟后拉低,说明EC端工作正常,但电压未能正确的转换。首先看+5VS,+3VS,+12VS,从图上看,应该先产生+12VS,有了+12VS后再产生+5VS,有了+5VS,再产生+3VS。很幸运,一下子就量到+12VS没有产生。

量Q21的D,在没有按开关前是12V,按下开关变成0V,说明Q21已经正常动作了,而Q20的G极有11.8V的电压,说明G极的电压不对。从图上看到,此电压是+12VA通过两只100K的电阻R84,R85分压来获得的,量线路分别是相通的,把两只电阻吹下来,量阻值正常。再焊回,按开关键已经能够正常触发。说明故障是R84虚焊所致。

自此,此机修复,直接成本0,收费200元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到明明测量数据不对,拆下分压电阻后量其阻值正常,原来是虚焊呀.

网友:
让我又学习了,我之前也以为开机信号PWRBTN#这个是由开机到EC然后EC工作条件满足后直接发南桥呢,看了你这个案例之后,我感觉各个板子的上电也不是一样的,虽然都是用的同样的单片机,但也不一样的,

网友:
从图看哪里看有了+12VS后再才产生+5VS的啊?楼主能说明一下吗?不是同时产生的吗?

网友:
还有就是有的电压前面标的红点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的加分,另外,分析部分关于VS电压转换的顺序,经AIYA207的提醒,再仔细看了下,应该+5VS,+3VS及+12VS应该是同时出来的,应不存在先后顺序。

网友:
看了此贴,让我对上电时序有了新的认识

网友:
我只知道楼主睁钱了   睁的爽死了  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在不段学习中成长

网友:
这款机器最难修,我上次也是修了不上电,是5V转换的小场效应管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帖子’让我第一次认识了上电时序’以前老听师傅他们讨论什么时序什么的’原来是 这个’谢谢谢lz分享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华硕的A8T的机子还有A8M的机子,都没有3.3V和5V,但是有的按开机键,就开机了,3  ,5V就出来了,但是也好多就按开机键没反映,也是没有3 ,5V发的,我真晕菜了,IO又不好查,又没有上电时序,又不像楼主一样,看电路图那么厉害,还希望多说明一下怎么看电路图吧,我想好多好多的人都想知道呢,有好多都不会呢,就像VS表示什么呢?这些我都忘记了,还希望楼主多多帮忙!!!

网友:
  对了,那机子我还没有电路图呢,希望看到此贴的人,如果有图纸的话,请传上去,是PDF的哦,  我看站上都不是PDF的,我下载下来不能看,真晕菜了   A8M和A8T的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成本为0,不能这样说吧,你必近是花了时间和精力,才找出故障,然后修复的.

网友:
虽然成本是0,但是这本是技术活,靠自己的经验拿钱,这也是值得的

网友:
值得表扬啊

网友:
真的太牛了.

网友:
楼主满历害哦

网友:
居然是电阻虚焊引起的,呵呵,我才修了一台华硕的上网本也是因为电阻虚焊引起的

网友:
恩 真的要感谢楼主了 真的学习了 以前我不理解电路图中的 时序图 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
太牛了!!强悍啊!

网友:
呵呵,学习了,国产的板很变态,很怪的

网友:
感谢楼主了 以前我不理解电路图中的 时序图 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
是的,上电时序的维修笔记本不开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