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主板

楼主(2010-09-18):
华硕P4P800-X主板,不插AGP显卡能正常跑马,插上显卡就跑到2A不过,显卡是好的,我量了AGP槽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槽子有没有洗过啊?

网友:
先清洗槽子,然后把BIOS的集显关了

网友:
这板子没有集显

网友:
这是个经典问题

蔡义洪 -5 瞎灌水

网友:
有两种可能

蔡义洪 -5 严重灌水

网友:
1南北桥的1.5V管子,换大点的管子上去 身体大的试试

网友:
2  CPU的4个下管坏了,取下来看看!!!

蔡义洪 -5 严重灌水

网友:
修好了要给我悬赏哦!!!

蔡义洪 -5 严重灌水

网友:
清洗AGP插槽  如果有其他的AGP显卡的哈 换一个接上试试 万一不兼容呢

网友:
打下AGP插 旁边的排阻有没有变值!修过这板 排阻变值 跑马全过不亮机

网友:
量下供电,复位,时钟,看看是否正常,再用尖的金属物去刮槽的内部,有可能氧化,若还是不行,量下排阻,打下阻值,或者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AGP插槽旁边的0欧电阻开路

时钟芯片右下角220排阻缺时钟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板子是INTEL原装板,不差显卡跑马正常,插上之后就跑C1当时用一张纸包住显卡的一边然后慢慢的缩小范围最后只留下一针的位置,跑线断开这点就能跑马正常连起来就不行,时钟和复位都正常,最后看这线是跑到时钟芯片,当时找不到同型号的,但也不能说换了一定好,就没修了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一下,不行刷BIOS,再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以前有修过一片挡2A的。当时是加焊的北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也查了这块板跑2A的种种情况,1:没时钟过来,2:0欧电阻坏,3:AGP槽旁2MOS管坏,3:此板插第3个PCI槽不跑马。今天把AGP槽旁的822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显卡后档代码跑不过,查显卡所有供电,时钟,复位 ,打数据线的值,刷BIOS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我刚修了一块南桥发烫把Q29换了不烫了 插了显卡跑2A不过了  拔掉诊断卡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碰到 2A 以后又有思路修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查一下AGP供电的元件,还有可能就是时钟没到AGP,查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