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佬装一个阿拉伯的XP系统,该怎么装

楼主(2010-09-18):
我要给一个外国佬装一个阿拉伯的XP系统,该怎么装啊。。。。。。。。。。。。。。。。。。。在这谢谢了,求教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英文版的,我就装过,阿拉伯语的,也差不多的,一般点的位置差不多,在看图像。。。。至于进入系统后装驱动,就自己研究了。。。。

网友:
说清楚点啊,明天就交货了,我现在在装呢,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那个网站啊

网友:
你先装中文的记住安装步骤然后在装 阿拉伯的系统。一般都能装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中文XP,你能告诉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拉伯的是反的,注意啊···他跟中文英文刚好相反

网友:
笨方法是一边装中文的,一边装阿拉的,

网友:
没有这个水平 去看懂

网友:
别乱说啊各位 阿拉伯显示的都是反的  要从右往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啊,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告诉你是反的了还不会装啊,你有阿拉伯的语言没啊?按正常的装啊 只是选是或否的时候注意是相反的就行了  不会分区就先不分啊 装完以后把硬盘取下来挂其他机器上用PQ分呗

网友:
阿拉伯系统不知道有没有ghost的

网友:
高手。。。。学习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找个阿拉伯的版本装就行了 百度教程

网友:
你的那个客户,可定能看得懂阿拉伯语把,你让他给你翻译就知道了嘛
,或者到百度去搜搜!!

网友:
我没有阿拉伯XP的光盘啊,在哪里下载啊,郁闷

网友:
找个阿拉伯的GHOSTXP,几分钟搞定
哪里有阿拉伯的GHOSTXP卖哦!!
哩个鬼佬,起码杀他200元,,不然,,花的时间太长了!!对不住自己

网友:
真无语!!!!!!!!!!!!!!!!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郁闷 这个问题有点老火  希望你装好了到时候给我们分享下  说不定以后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