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自检不过!怪修哈!(未通过)

楼主(2010-09-18):
  这是 摔过的机子  。。。  上电到0.73这样就停住  一会就掉电了
  换个了cpu 先排除下cpu的可能..
时钟有了! 上假负载-- pci 复位3.3   cpu 复位1v 。。。
  没办法判断了   头疼头疼!!!
  按IBM电流法  加焊   北桥。。。 无果故障依旧!因是摔的板所以没想去换北桥!!!
  到这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从头量过 、、、电压全部正常! 说明pmh4 . tb62501.h8。南桥之间的工作都正常了! (本人不多说了 ibm的上电时序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意料中的结果、、、  突然想起有天在某处看到的  北桥和cpu 有个ads#触发信号很关键
  (ads# 有兴趣的去查查看哈)
  一时兴起  就准备拿这台机子做实验了
  把点位图找了出来  按图 对着板找北桥的点 和cpu座下的点。。。 IBM的孔比较大 好找点哈
  不过。。。。  那个叫做眼花缭乱啊!!!
  找到后量了下  cpu这边没电压! 北桥那边有0.68的电压。。。
主板短线、、、 故障明确了哈
  接着在孔附近找到了  adstb# 这个信号。。。  把cpuads#这个信号直接拉到adstb#这个1.05的电压上!!!   (ads# 和 adstb#属于同组的哈  时钟频率也相同的!)
  做到这 我不知道会不会亮起来。。。、
  上电开机。。。。 亮屏哈!!!!

... 维修还没结束、、、装机进系统重复开关机20次、、、中间竟有5次会卡住不动 但按capslock键 灯又会亮啊、、、

狂汗!!! 进系统怎么玩都不会   就是有时开机亮屏后加载驱动的时候不过、、、
拆机换北桥! 量了下ads# 正常了 1.05v
把拉过去的线改回到北桥与cpu的ads#信号之间
  开机亮屏!!!  重复开关20  不卡!!

   有时修起来真好玩...

网友:
谁会想到去查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