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之前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9-18):
今天接一客户机器,问题是键盘有时不能用。测试发现在进系统之前按键盘没反应,进不了BIOS,也不能选择启动项。后有人指点说是BIOS中设置的问题,但是键盘不能用也进不了BIOS,外接也一样,后把机器拆开对BIOS放电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
是SONY的机器不

网友:
果然是设置问题,现在奇怪的问题越来越多啊!

网友:
遇到过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的,放电后OK。哈哈......

网友:
经常遇到,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
一般都是进了系统不好用的多,先不好用后好用的真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笔记本也有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说一下吧,楼主,以后遇到也可以试试呀,要不还真不好往这方面想

网友:
BIOS下面还可以设置键盘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笔记本更换电池后,是不是会出现密码?还是?

网友:
我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不是USB键盘,BIOS好像没有哪一项和键盘有关的,除了那个数字灯

网友(2010-10-18):
我还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呢

网友:
有碰到过,是BIOS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