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散热片写的是7300显卡背面是9400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型号

楼主(2010-09-18):
  困扰我好几天的显卡不知道型号到底是那个。说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发这篇帖子,老怕大家嘲笑 我个是新手。看着这块显卡我眼泪恨不得都想流下来!今天终于鼓起了勇气发了上来。
      刚开始这块讯景显卡是不亮的故障,供电量着也正常。下一步就是用BGA做显卡主芯片,但还是不亮(主芯片不坏)。想刷BIOS一看型号我傻脸了散热片写的是7300显卡背面是9400(散热片上是没风扇的,我忘把散热片放那里了,所以也没照照片)。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讯景显卡那款型号,不亮除主芯片和BIOS还有那些故障会导致不亮?

网友:
很像是8500的显卡嘛,看芯片上的型号代码,再网上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如何确定主芯片是没坏的?有没有摘下来重作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PCI 显卡 带进DOS里面去。 然后用nvflash -C   看看有没有认到GPU  或者BIOS 。

网友:
型号在主芯片上就可以查到。

网友:
哦是看主芯片我知道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修改卡 流货

网友:
看主芯片的型号吧

网友:
看上去起码是8500GT以上的,DIE上写的是不是G86?是就是8500GT,G96就是9400G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修改卡啊?

网友:
就是用低档的卡改写bios将它变成高档的卡 现在市面的9XXX最多假货 好多都是7300 128M改成9400GT 1G显存的

网友:
XFX不是山寨卡吧!看样子有点像9400.

网友:
主芯片上是  NVIDIA   10N3PT 0810A2        A     TAIWAN            NG1422.00W那个是主芯片得型号啊

网友:
都不一定是真的,还是看看GPU的型号吧

网友:
看看GPU的型号?CPU和主芯片是两码事!你是也业余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我把GPU看成CPU了 误会误会

网友:
找个主芯片都找不到 真是的  GPU中间指甲面那么大的芯片上面

网友:
有些是移动版的芯片改成台机中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