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四针转SATA 15针的电源接口的凝问请教

楼主(2010-09-18):
想把IDE四针转换成SATA 15针供SATA硬盘供电用。

1)想请问IDE转SATA供电,但IDE第二针输出的黑线是空脚,这样能否转换能SATA供电

2)电源输出是12V  2A  、  5V  2A,能带动WD1。5T的硬盘吗

就是这样的IDE四针电源

网友:
跟容量没有关系的吧?呵呵,应该可以带得起的了。

网友:
多谢,想请问IDE转SATA供电,但IDE第二针输出的黑线是空脚,这样能否转换成给SATA硬盘供电

网友:
差不多。也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