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开机乱码

楼主(2010-09-19):
今天收的一显卡  开机 商家logo没出现问题  再进一步黑屏白字的界面的时候就出现了乱码了   有几行子都全是M  或者全是字母D
就是这个显卡   我本来虚汗了    看了看各种芯片都是有引脚的  虚汗不可能
拆下散热片

后来忙活了一阵子了 发现掉了两个很小的贴片电容
找了个废旧内存  取下小电容焊上  解决问题
焊完如下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

!!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拆到GPU上,厉害!

一般都当用显存有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慢慢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gpu吧

网友:
那个电容要是滤波的应该就不起作用啊。 。
乱码可能是GPU虚汗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好,他这个显卡还会坏的

网友:
多谢分享,这么简单啊。

网友:
真的还是假的?这两个小电容有这么利害吗?我早两天为了除掉8500gt芯片上一个铁框,一下铲掉芯片上七个电容,后来懒得补,一样好好的

网友:
断定属于 gpu  bga虚焊,这样在焊接电容的同时,使虚点连接上了,
不过时间稍久 老毛病还会出现!

网友:
人气可以。。。。继续就有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