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做北桥出现死机、、、

楼主(2010-09-19):
最近修了修好多台的4520,都是北桥虚汗,此机是独立显卡板的,北桥是MCP67MV-A2的,加焊北桥就能好,但有一个问题是挺怪的,焊完北桥后,开机测试会死机,就是在出现开机logo之后就灰屏,光标也没有,如果开机进BIOS也一样会死机。开始一直以为是北桥没有焊好,拆下来重值球,还是一样是不是北桥坏了呢?显卡之前也是做过BGA不过做了BGA之后就OK拉!用了半年到北桥虚焊啦!做了BGA之后就出现死机、、检测其他电压都正常温度也正常、、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NV的北桥爱坏,换了就好

网友:
我感觉 还是北桥的事  只有换个北桥试试 了   在说南桥引起死机的问题不是很大的

网友:
注意一下细节变个北桥在看看

网友:
AMD的U.值得注意换个U.还是U座子,我昨天正好修到一个

网友:
  应该先换个北桥芯片试下

网友:
今天我插了硬盘上去可以进系统、、不过那个屏幕会抖动、、进到系统5分钟这样会显示画面一下反白模糊一下又正常、、、、而且CPU那条散热管发热很烫、、、请问大家是不是北桥问题、、还是CPU?????????

网友:
补充一下、、他是带独立显卡的、、

网友:
如果确认北桥和显卡都没什么事,就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没有南桥的、、南北桥集成的主板只有一个主芯片、、之前是开机就断电后来加焊北桥就OK了现在进系统出现偶尔整个画面会抖下、、回复 cueiliang 的帖子

网友:
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换了屏OK啦!不会在抖动啦!之前开机死机是没有插硬盘所以才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我以前碰到过光驱引起死机,你拿下试试和换一下内存。

网友:
我晕  搞的真纠结哦  是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