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Wall笔记本做系统不能识别系统的问题,需要帮助!

楼主(2010-09-19):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个长城的把笔记本,忘记型号,好像是450r什么的,  用GHOST能做上系统,但是就不能识别系统,就是不恢复系统,  没办法先做简单的方法咯,先刷一下BIOS,从网上找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不成功,没办法再刷回来呗,晕菜的是,也不行了,我晕菜了,那BIOS被我搞坏了,没办法去买一个,刷上还是不行,直接不能触发了,  我就想知道 电脑的触发还和BIOS有关,长城的机子触发和BISO有关?  忘记型号,明天通知型号!  这不恢复系统应该和BIOS的程序或者是南桥有关吧? 我想这两点最值得怀疑了吧?!   请指教了!

网友:
  有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啊,先简单再考虑别的吗

网友:
      换了硬盘都不行的  系统也做了好几个版本,还是不行的, 真晕菜,

网友:
用纯净版安装下试试。不用GHOST安装。安装盘设置活动了吗?有时候小细节出错了。

网友:
     那样的光盘我也试过了  但是还是不行的  没办法    真晕菜,这机子昨天不触发了,  今天看了好久,才发现有地方腐蚀了,  我真的 真的晕菜,  怎么能腐蚀了呢。  谁给我弄上谁了呢,我真想不到了,  现在终于触发了, 但是还不能开机,明天我换原来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