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怎么量产不了啊

楼主(2010-09-19):
设备名称: [H:]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1234 PID = 2088
设备序列号: 000
  设备版本: 5.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Chipsbank(芯邦)
  芯片型号: V88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这是我的芯片,下了很多设备都是量产不了,研究到深夜,没辙了,谁有这个量产工具或怎么弄,说下 十分感谢!

网友:
用软件检测不一定准确

网友:
  那要怎么弄呢?

网友:
拆开U盘的外壳 看里面的芯片

网友:
  晕! 拆开就挂了

网友:
一航都有教程的,先看看教程再操作,成功率才会高呀.
我在量产一安国主控的U盘时,也花了很多次才量产成功的

网友:
终于量好了,但是容量变成只有2G了,很多坏块、我量产了N多次、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