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找杂牌主板的BIOS

楼主(2010-09-19):
请教怎样找杂牌主板的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啊

网友:
好像是北桥型号加IO型号

网友:
BIOS按理说好找呀,到南桥附近,先找电池,找到电池就在电池附近找一个PLCC32的集成块,有的有座,有的没有座,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有一部分在芯片的表面贴一片纸,上面写着该BIOS的版本和厂家,现在的新主板好多都用SOP8的,有的也在上面贴一张纸条,有的没有贴,但上面一般都点一个色点,这个基本上就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