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液晶常备物品(资料)料大全

楼主(2010-09-19):
    新手开始学习维修液晶显示器,有那些需要常备的东西?
一、必备的元件:(必备配件类)
1、电容类
2、芯片累
3、二极管三极管、蒸馏器等
4、???
5、……

二、整体组件累(必备配件类)

1、通用电源板
2、通用高压条(高压板)
3、通用高压一体板
4、通用驱动板
5、灯管
6、常用线材、接头等
7、……???

三、工具累(必备配件类)

1、测量工具(比如万用表)
2、修改工具(比如写驱动板的工具)
3、其他常用工具
4、焊接工具推荐

四、常用测量方法汇集(资料类)

1、不同原件好坏的判断方法
2、故障的快速定位犯法

   我们要求具备了以上设备及原件,绝大多数的显示器可以快速修好,不至于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确定问题,或者确定了问题但是由于没有配件而不能修理,要客户长期等待配件到来才能修……
    各位有维修经验的老手,请积极跟帖,踊跃参加,不吝赐教——把你用到的,或者常用的资料汇集到这里来,帮助新手快速入门。

大家跟帖后,等资料收集比较齐全以后,我会把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放在论坛里面,来更好的帮助新手快速入门。

谢谢各位。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条   常用的屏线  通用驱动板  通用电源板  灯管  电容 再备一些料板 嘿嘿 ..外加精湛的维修技术  就 OK咯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不过看见这个主题以为有解答就进来了,去做了一个沙发

不过我想说下我的看法,就“低级别的维修”来说一般说的是县级及以下的维修站点或者业余的,没有一次性全部投资全了的,从资金的交换回报来说也不应该投的全了,毕竟技术和产品都在更新发展,但是最基本的还是应该备下来

一般淘宝网上都有推荐的备件包,这点可以参考以下购买!

工具来说,最次万用表、烙铁、风枪的有吧

最后就是记得多少料板,比购买原件好处多,谁用谁知道

网友:
多备些电容。你会很高兴的。
然后就是高压条 灯管,通用驱动板。

网友:
必备工具   936防静电恒温烙铁  .万用表,锡丝,
一、必备元件
1.电容类  400V120uf,  25V1000uf,16V1500uf
2.芯片类,二级管三极管等电子元件都不需要。
3.250V3A保险管(玻璃管那种,自己焊两个脚上去可以代替原装板上那种圆型的,成本低)一盒100颗才8元左右。
二、整体组件累(必备配件)
1.通用电源板?  有这个东西? 嘿嘿,我是备的 外置的那么种12V的电源
2.通用高压条      (多搞些!!)
3.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  (比高压条的数量减半就可以了)
4.通用驱动板(我备的乐华NTA93A)    +配套的编程器!!!
5.17正,宽。19正宽。20,22,灯管。必备
6.各种屏线,电源板,驱动板,连线。。

就这些了!!还有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技术哈哈!

网友:
我觉得先买一本修液晶的书,在当当上就有,先把原理弄明白了,心里有个数,在修也不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这样考虑过,不过觉得太慢了。长期从事维修,我想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