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M 换主板 不拆屏的情况下 怎么确定屏是高分还是低 ...
A21M 换主板 不拆屏的情况下 怎么确定屏是高分还是低分啊?

楼主(2010-09-19):
IBM A21M 换主板 不拆屏的情况下 怎么确定屏是高分还是低分啊? 有个朋友给我说 只和屏和屏线有关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 都来说说!
主板

网友:
不拆屏开机看分辨率啊!

网友:
双六和双八线一般都高分屏.

网友:
yanbo
的帖子
机器不开机 不拆机的情况下 怎么确定是高分的 还是低分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