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硬盘百分之80还有坏道,还能用么

楼主(2010-09-19):
我的一个ST的250G硬盘,到百分之80都有坏道,只有百分之20是好的,而且坏道很多。用ERASE修复后,还能进系统,但是机器总是假死。还能用么。。我穷小子一个。。
硬盘

网友:
使用PC3000修复硬盘吧,效率高。。。。。

网友:
用MHDD屏蔽一下再试试呢,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逻辑的能去掉,物理的没办法了。

网友:
MHDD根本就屏蔽不了的,只能用来检查,最好换一换硬盘,坏道严重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换块吧 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修复的也没多大利用价值了!!!

网友:
修好也不要存放重要的东西,可以当移动硬盘用。

网友:
说明你的机器的电源很水, 一般硬盘很少真的出现80%坏的,这种现象基本上是由电源或者内存造成的.

网友:
买新的好了,免得数据丢失

网友:
直接砸掉了。

网友:
这种的估计是没的救了,换了吧,这种现像应该是物理坏道

网友:
用效率源,应该能救得了,再不先用MHDD修复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