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卡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0-09-19):
一块旧的440的AGP显卡,开机自检时正常显示,只是过了XP启动画面就黑屏了,用几分钟散热片就很热。显卡坏了吗?

网友:
下午换了台机器能正常进入系统。。
难道是前一台电脑AGP插槽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GPU空焊时会出现在某些板上能用某些板上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