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mos管的工作原理(1631)

楼主(2010-09-19):
         本人初学,max1631(T40)是怎么样产生的3m和5m?要经过Q18和Q16把vint16转换成3m和5m,Q18和Q16是怎么样工作的?
          我问了几个师傅,他们说的都不一样,吧我弄晕了,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生感恩戴德,永生难忘!

网友:
高低管,轮流导通实现降压其也不要搞得太清楚维修嘛,不是研发

网友:
我画了个草图,其中上边最上边那个可以认为是高端管的控制极电压的波形图,中间那个是低端管的控制极的电压波形图,最后那个是电感之前的电压波形图。就是1631工作后高低端管轮流输出方波,来控制高低端管的导通,得到16v的方波(这些都是理想状态的方波,实际用示波器看到的和这个不一样,一般是梯形波),16v的方波通过电感和电容的滤波,变为3v和5v的电压,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很感谢你的回答!可不可以把vint16转换成3v或5v的过程叙述一下,还有1631和Q16,Q18是怎么样配合的,

网友:
这个就是利用16V与0V各导通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输出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
PWM电路,用调节占空比的方式,来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承蒙大哥厚爱,小弟十分感激,能不能麻烦版主讲一下1631和Q16,Q18是怎么样配合工作的,24,26,27脚在工作中的电压是持续输出还是断断续续的输出,当输出或截止的时候Q16,Q18是什么状态,电感是什么状态,还有1,2脚是不是起检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的作用,还有那个下管的d极接地,我总是搞不懂!我可以加你QQ吗?

网友:
上面那张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就是PWM电路中的上下管在一个管子中~~维修的话知道是什么管子就可以了~~要是研发就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