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176V这种现象是驱动板什么地方出病了?

楼主(2010-09-19):
长城T176V液晶显示器是外置电源供电的。每天早上开机,或者显示器断电时间稍长一点都会开机出现扭动的横纹,象什么东西干扰似的。过一会就会好。如果断电时间短,在通电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长时间断电,在通电后会出现这种现象,但过一会干扰就会好。)高压板,外置电源,包括屏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感觉故障应该在驱动板上。不知道 是驱动板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换屏时屏线也换过了)

网友:
换屏时,屏线都一起换过的。

网友:
还是换一根vga线吧。要原装机那种的。就是15根线芯都有的那种。我的和你的现象并不多。是出水波纹。开机就有。一直消不掉。后来换了一根新的vga线也不行。从品牌机上拆下一根原装线就好了。你试试吧。也许能行。

网友:
肯定是哪里漏电所致,你干嘛不把驱动板换来试试呢

网友:
换驱动板了。没办法。原先就知道是驱动板的事。就是不知道具体是驱动板什么地方出了故障。

网友:
驱动板的DC-DC电路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呢?这明显是滤波不良的现像!

网友:
这明显是滤波不良的现像!同意

网友:
这个是交流信号干拢,电容漏电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