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维修思路求解

楼主(2010-09-19):
我说的带负载能力差的现象如下:1、有时开机找不到硬盘,关机后拔掉光驱或换个电源插头正常
2、使用中死机或蓝屏,重启后找不到硬盘。
请大家能说下这种问题的解决思路,谢谢

解决方法:更换12v整流二极管

网友:
换电容试试吧,大个的那种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ATX中电容,450v,16v,3v。。。。。。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源问题 换5V 12V滤波和整流管。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换掉即可。

网友:
换掉 大大的那两个电容 (不能单单换一个)

网友:
一是电容不良  二是12V的整流管性能不良换掉

网友:
200V的两个大滤波电容换了吧

网友:
带不起负载,,会不会有尖叫声呢?首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爆的!!推动管,和13007之类的功率管,!换一个试试!!初级电容50V1UF到10UF之间的电容,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