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T4G 上真CPU开机掉电!救命!!!!在线=

楼主(2010-09-19):
主板型号940T4G
AM2 CPU
南北桥整合芯片
故障现象 短接开关马上掉电!
拔掉4PIN后再短接开关,又立马掉电,打阻发现紫5VSB对地数值只有35,
拆掉1117网卡芯片I/O芯片,紫5VSB上的滤波电容,RT9173B,声卡芯片跳线针附近的三极管,紫5VSB对地依然35.现在我迷惑了,这是那个客户送来的第三张板,第一张478的无网卡芯片,待机状态南桥发烫,南桥供电正常,第二张 除了USB借口其他的一切正常,经过测试USB上5V供电正常,D+ D-数据线阻值正常直接进入桥芯片。。现在这张又这样,我总不能每次都告诉他桥坏了吧。。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啦!

网友:
使用RT9173B。。貌似还有一颗5V的8脚管理芯片。LZ认真找找。应该就在RT9173B附近。那颗芯片有可能是华邦的。总之。。。用RT9202代换掉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提醒,我这就试试看!

网友:
换过了,没效果!!!!

网友:
我这也有同样一个板子,高手指点下

网友:
能开机,后丢电,是板上有短路,细心找看。

网友:
像这种要短又不短完的,最容易出现的就是IC了.找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35不一定是坏了,开机掉电,再开一样掉电,看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再就是某个电压没出来也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块板据说是用了个很差的电源,用过以后就按开机键 风扇转两下就停。我查了下基本上都正常,就紫5V对地阻值不正常,而且在上假负载的时候开机正常,只有在加上真CPU的时候才保护!

网友:
试换一下IO

网友:
这种问题真麻烦。。。

网友:
查看一下COMS跳线帽

网友:
你的CPU是好的吗?

网友:
对U座打阴值,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5V35有时应该是正常的,我这也有一块对47的呢,AM2的主板。。。。

网友:
量一下供电管,不一定短路,但是测量芯片却坏掉了。

网友:
唉,搞维修真累....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