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开机无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楼主(2010-09-19):
这个本本进水了,原先是不开机,cpu风扇不转动,我拆开后发现主板电路都腐蚀了,用酒精大面积刷干净!!因为我不是专修笔记本的,所以也不懂里面的电路!把主板安装好以后,抱着侥幸心理试试吧,,点一下开关,咦,CPU风扇转动了!可是发现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点亮,他是没经过转换、开机直接把信号输入到外接显示器的!!  请问坛中的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补充: 这个本本是进水坏的,我想不可能屏也有问题吧??

网友:
  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断线的吗? 要仔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笔记本不是很精通!!问一下 这个本本的显卡在哪啊? 联想 天逸80

网友:
联想 天逸80显卡是集成到北桥里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过进水的机器把屏也搞坏了的。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进水的机器你仔细查查吧 看看那里有没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FN切换了吗  屏电路 和北桥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仔细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