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一会有图像,一会图像消失,出现能源之星认证~

楼主(2010-09-19):
液晶一会有图像,一会图像消失,出现能源之星认证一排英文~ 什么故障?麻烦高手指点
英文

网友:
故障描述的太含糊,没法帮助你

网友:
先换一个好的液晶替换一下,看是液晶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能源之星认证?是你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高压保护,

网友:
会不会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用代换法确定一下是哪里坏掉了吧。你说的故障太笼统,不好说啊。

网友:
先换VGA线吧,可能接触不良。出现能源之星什么的,估计是主机无信号传输到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