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笔记本自动上电问题

楼主(2010-09-19):
昨天接了客户一台华硕本本,客户说自己换壳都是好好的,换了以后开了几次就出问题了,插电自动上电,电流跑到0.40后又回落到0.19又上升到0.40,就这样一直反复的,测电压3V 5V 1.8V 1V这些电压都在跳变,还发现南桥反面有个电容的电压偏低了点,只有0.35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什么电压,多少伏的,这是从6227的22脚出来的,现在没思路了,请教大家知道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都试了,不过前面又测了一下,发现CPU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上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一台也是这个样子,之前南桥烧了,I/O被人换过了,3V5V芯片坏了,BIOS被人换下来过,这些都换好以后,待机0.02V,怀疑BIOS有问题,重刷以后,就跟楼主一样的现象,插电自动开机,到0.4A左右自动掉下来,又自动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