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启动需要断电一次

楼主(2010-09-19):
我的是昂达N61G主板,754接口的。最近出现故障,不断电没关系,只要电源拔掉一段时间,再开机时就不能启动,必须断电一次(有时按reset也行)才能正常启动,cmos电池换新的故障依旧,各位高手,不知道这是啥原因?用四位诊断卡跑到26,29,请帮忙诊断,谢谢。
主板

网友:
内存换过几根了,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开机排阵有没有问题啊,先检查一下试试看!

网友:
今天看到有几个电容鼓了,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排除参与开机电路中的IC或元件有没虚焊现象,IO虚焊的现象比较多,正常就直接把32.768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不行一般就要重做南桥了,

网友:
超频王
的帖子
这个板的通病是桥的1.2V供电,还有就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