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笔记本超级用户密码维修

楼主(2010-09-19):
    一位朋友的R60笔记本开机出现了密码提示,不能进入系统。经过本站解锁处理后,顺利开机并清除了开机密码,下面介绍一下解锁过程。
经检查后,取下硬盘后,开机还是显示密码提示,证明不是硬盘密码。只能拆机通过读取安全芯片数据后进行解密操作。

    X60的拆卸也比较简单,由于我们有专用的笔记本解密资料,根据我们的维修手册即可查找相应的联接点,并不需要找到密码芯片才能解密。R60机器的密码芯片联接点就在上面这个芯片的附近,我们可以方便地通过这两个联接点来读取密码芯片的数据。
    解密用的编程器,是我们特制的,串口通讯,使用USB供电。从T43笔记本电脑后,经R52,T60,X60,Z60一系列电脑,使用的密码芯片已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T43中就采用PC8394T-VJG 超级I/O 芯片,通过TPM构架来存放管理员密码(SVP)和不同的OEM 信息、序列号、UUID 等。

    编程器通过串行口接在一台可以正常工作的台式机上。
    维修并不需要取下芯片,只需要焊接三根细软线到笔记本主板上即可。软线另一头,插在编程器对应的插头上。这一步最关键,数据线一定要焊好,地线也要接牢固。 详细请参考主页: IBM ThinkPadT43\R52\T60\Z60\X60\T61系列笔记本密码解密软件

    然而通过分析读出来的aa.bin数据文件,直接找到了密码。

      有了密码,在BIOS设置中去掉才放心。把机器复原,输入找到的密码,可以顺利开机了,开机时,按F1键,进入BIOS设置,可以看到下面的画面:

    其中第三项Security,是BIOS密码及安全设置
    进入此项中,我们可以看到有6个选项,他们分别是:

    Password---------------------密码设置
    Fingerprint--------------------指纹设置
    Security Chip-----------------安全设置
    BIOS Update Option---------BIOS升级选项
    Memory Protection-----------内存保护
    I/O Port Access---------------I/O端口设置
    ●Password

     Using Passphrase-----supervisor,power-on,hard disk的密码长度支持到64位个性长度。
     Supervisor Password-----管理者密码
     Lock BIOS Settings-------BIOS密码锁设定
     Set Minimum Length-----设定密码最小的长度
     BIOS password at unattended boot-----无人启动BIOS密码(个人理解)
     Power-On Password----------------------电源上的密码(个人理解)
     Hard Disk1 Password---------------------磁盘1的密码(个人理解)
     Password Reset Service------------------密码重新设定服务

    ●Fingerprint

     Predesktop Authentication----------Predesktop 证明
     Reader Priority-----------------------读者优先权
     Security Mode------------------------安全模态
     Erase Internal Fingerprint Data-----抹掉内在的指纹数据:此功能请慎用。

    ●Security Chip

     Security Chip-----安全芯片,如果想去掉开机密码,此项要关闭。

    ●BIOS Update Option

     BIOS 升级选项,建议默认。

    ●Memory Protection

     设定能避免病毒和蠕虫引起内存缓冲溢值的攻击,需要操作系统支持,默认即可。

    ●I/O Prot Access

    里面有网卡,蓝牙,无线,USB,IEEE 1394,摄像头等等有关设备地址开关,可根据自己使用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去除开机密码的方法:
    进入Security项,要注意,如果原来的安全芯片选项Security Chip已经打开,一定要把此项关闭,否则,单纯地去除密码,表面上看去除成功了,但是保存后,再开机,还会提示输入密码,此时,你输入原来的密码已不管用了,而密码是什么,此时谁也不知道了。
    把Security Chip项关闭后,再选择Password中的Supervisor Password,系统会提示输入原来的密码,然后输入新密码,由于不想要密码了,直接敲回车,然后系统会提示再输入一次,还是回车,保存后,再开机,就不再需要密码了,解密操作完毕!

网友(2011-01-23):
不知道楼猪发个这有什么用,在论坛发贴,大家要知道的是维修过程和操作过程,而不是结果,不然你发上来有什么用,写了这么多,你就说你解了,但你怎么解了别人不知道

网友(2011-03-01):
我觉得你发这个也没有用啊!没有实质的作用!

网友:
你在打广告啊

网友(2011-04-20):
yun 这么复杂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是教我们还是,给自己打广告呀?

网友(2011-08-18):
能说说解密的过程才是重要的啊

网友(2012-08-07):
重点,重点!我想知道过程!

网友:
楼主。过程!能不能说下过程啊?

网友(2012-09-23):
原创ibm r40破解bios密码附送软件,申请威望!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401-1-1.html
结合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楼住 只要是细节啊  说那么多没看懂

网友:
有没有不用什么专用软件和硬件就能解密的????????????

网友(2012-10-28):
这个帖子有点水!

网友(2014-09-27):
pc87392v和pc8394t可以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