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10-09-19):
一块845板子,插上PCI 网卡 就跑码到C1 ,不插则可正常使用 ,该从哪里查故障?

网友:
没板载网卡

网友:
换一个pci插槽试试!

网友:
刷槽试一下

网友:
回复 冷酷的云 的帖子看一下槽 有没有问题,再就是测下PCI的供电有没有问题,换网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