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重启

楼主(2010-09-19):
一块联想L-VK8TMQ主板 ,无法开机。放电后可以启动,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r ,进CMOS设置或直接重启后就无法点亮。诊断卡不变化,RESet灯不变化。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下bioss  试下

网友:
先把CMOS恢复出厂设置,再不行到官网下BIOS刷

网友:
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机后量电压?量哪部分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CMOS电路有漏电现象,跑下现象看CMOS线路中的二极管,电容有没损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BIOS试,GA的板BIOS容易坏。

网友:
bios已经刷过  还是这种情况   今天测量到Reset键只有0.6V电压 想跑下线路 跑不下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set 键只有0.6V  跑线路到一个三极管 上面标示“025M”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帮不了你唉!!!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提示CMOS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