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系列机器BIOS文件分离分析

楼主(2010-09-19):
使用DELL系列机器的网友都知道,DELL系列机型的BIOS文件很特殊,DELL厂家提供的BIOS文件,多都是EXE自运行程序,在WIN环境下直接运行EXE文件,即可自动完成刷新;但其EXE文件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自解压程序,无法使用WINRAR打开,因此也就无法解出其中的BIOS文件;无法解出BIOS文件,在主板损坏后,就无法使用编程器来重新修复BIOS。
    在此以前,好多网友都说其DELL的BIOS文件升级,只是升级需要升级的某一部分,即BIOS升级文件只是一个补丁,并不是全部文件升级,但实际,DELL BIOS刷新程序是一个特殊的可执行程序,本身已经包括刷新程序和BIOS文件,有32位和16位两种运行模式,也就是说,它可以在Windows平台下以32位程序运行(非实模式),也可以在纯DOS环境中运行。运行后系统会自动重启,BIOS刷新完毕。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可能必须在纯DOS环境中运行,在Windows平台下会有错误报告,代码0x00000610。
    耗子经过寻找一些国外网站的资料,加上在自己DELL机上的实际测试,将一些DELL BIOS的初步分析说明一下。
    其实下载的DELL的BIOS刷新程序中含有完整的GZip压缩的BIOS镜像。我们可以使用使用-writehdrfile或-writeromfile参数很容易的分离出BIOS文件。注:GZip压缩格式:这是一个开源的压缩格式,Windows 用户可能对其并不熟悉,但是Linux下它的应用十分广泛(Linux最流行的压缩方式莫过于tar打包加上gz压缩)。
    首先下载机器对应的BIOS文件,当然其都是EXE的可运行程序;在WINDOS命令行状态下,输入文件名 -writehdrfile或-writeromfile参数,这里说明一下,文件名即为下载的BIOS文件(即EXE格式的文件)。
    如我的DELL 630M机器的BIOS,下载最新版本BIOS为MX51_A04.exe文件,在XP命令行状态下,分动运行MX51_A04 -writehdrfile和MX51_A04 -writeromfile,可分别在当前目录下得到一个文件;文件名为MX51_A04.hdr和MX51_A04.rom

    分离出的MX51_A04.rom文件即为BIOS文件,大小为1,048,576字节,正好为1M。可直接用编程器写入BIOS芯片中。MX51_A04.hdr的BIOS镜像,大小为1,048,668字节,等于1MB+92字节,这92字节分别是头部的84字节和结尾的8字节,除去这92个字节即可得到ROM文件。其中头部的84字节是以$RBU开头的版权字符串,结尾的8字节中前4字节是ROM文件的CRC32校验和的补码,后4字节是前面84字节+1MB完整ROM镜像+4字节ROM校验和的CRC32校验和的补码。
    文件头对比:

    文件尾部对比: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我们只要去掉xxxx.hdr头部的84字节,及尾部的8字节。然后保存即为需要的BIOS文件,不过,我们可以直接分出BIOS文件,这一步就不需要了。
    对于HDR文件的用处,是在纯DOS环境下刷新BIOS时使用。如MX51_A04.exe -readgzfile这条命令将在当前文件夹下寻找D610_A06.gz文件,如果找到,它把该文件解压得到D610_A06.hdr文件,校验其中的CRC信息,并把该hdr文件中所包含的1MB ROM镜像刷新到BIOS中。所以,如果我们手头有ROM镜像,只须先添加92字节成为HDR镜像,然后用GZip打包成gz文件就可以刷新了。其实DELL机器的BIOS,可直接在WIN环境下运行并刷新,在DOS环境下刷新基本用不上,这只是让网友了解一下HDR文件的作用。
    简单一句话,就是如果想分离DELL机器的BIOS文件,只要使用文件名加 -writeromfile参数即可。但其命令并不针对所有DELL机型,这一点网友需要注意。另附命令其它参数,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测试。
    -classic
    -reportstatus
    -norburesults
    -rburesults
    -writeromfile
    -writehexfile
    -writehdrfile
    -wipeclean
    -wipeall
    -verbose
    -prgboot
    -noreboot
    -nopause
    -info
    -forcetype
    -forceit
    -factory
    -edvu
    -boot

    注意:1、DELL机器的BIOS文件,一定要从DELL厂家下载,最好不要从第三方网站下载。
          2、在分离BIOS时,注意使用的参数及格式。

                                                  注:以上文本内容及图片由BIOS维修网站 网络耗子版权所有。

网友:
请问DELL GX270机器的BIOS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高人就是不同凡响,暂时还没碰到DELL 机器需要刷bios的 。

网友A:
这个方法对以前从戴尔官方下的BIOS文件非常有效
但是最近有几次试失手了。可能是dell升级了。
不知道该怎么分离了。正在找方法

网友(2010-11-19):
是呀。新机现这命令分离不出ROM,HDR文件了,出错:ERROR:unrecognize parameter -writehdrfile.Aborting.:???

网友(2011-04-24):
我最近也遇到要一个DELL的BIOS要分离,但不会用楼主的方法分离,不知道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2012-12-24):
真的是好!可惜发现的太晚,不然一定要为楼主加分!

网友:
还是没学会

网友(2013-05-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对以前从戴尔官方下的BIOS文件非常有效
但是最近有几次试失手了。可能是dell升级了。
不知道该怎 ...

我找到一个分离BIOS的方法,就是直接运行EXE文件(xp系统),然后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下找到刚才运行的一个临时文件夹里就有了BIN文件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找到一个分离BIOS的方法,就是直接运行EXE文件(xp系统),然后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下找到刚才运行的一个临时文件夹里就有了BIN文件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5-12-11):
Dell 开机慢,是不是也可以分离官方的bios来解决,或者亮机了,就直接刷官方bios升级?

网友:
今天弄了台dell的  分离出来后 里面还是个exe可执行文件 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