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PLCC封装的32脚BIOS的OE脚应该是低电平有效,但是我测到是3.3的高电平,是不是BIOS的程序坏了啊

网友:
不是,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程序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
按照BIOS的原理它如果是高电平就是不允许数据输出哇,那怎么检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电平有效,有效状态下是不工作的。

网友:
哦,那意思是BIOS已经发出信号了,等几天机器好了把它上去烤烤看,是块945的NV单桥的扳子